对MSP430F2417进行软件仿真

楼主(2018-08-16):
使用IAR生成的是.D90文件,可当我将其导入到Protues中后,却出现了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unknown> [0000000]........

楼主:
还有Protues中只支持hex,coff,elf类型文件但IAR中却不能生成这些类型的文件,请问有做过的朋友吗,请指点!

网友A:
看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b8d535f2ba0d4a7302763a3a.html

楼主:
这个生成HEX文件太复杂了吧,看到网上有人这样做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直接将后缀改成HEX,在将输出类型设为intel-extended

网友B:
这样确实也可生成HEX文件

网友C:
原来支仿真过51,msp430没用Protues仿真过。

网友D:
这个错误可能是仿真时处理器型号选择不正确,也可能是Protues存在的BUG。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在线仿真的设计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这个得是MCU的RAM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