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一款LDO!输入5v输出3.3v 500mW 封装SOT23-3!

楼主(2018-08-16):
如题,求推荐一款LOD,输入5v输出3.3v    300mW-500mW    封装SOT23-3!

感谢各位的帮助和指正!

网友A:
这么大的功耗,可能吗?

网友B:
SOT23承受不了这个功率。。。

网友C:
自己计算下耗散功率,在对比下SOT23-3的封装功率,就不会提这等超过物理极限的要求了

网友D:
虽然有,但是估计是极限了,供参考,
东西我有,长期备货,大量库存

网友E:
89封装的 LDO 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但是23封装 极限了。我们是生产LDO的厂家

网友F:
wl2803E 看看做这个 规格书

网友G:
我们也正好在找SOT23-3 输入5V 输入1.2V 400ma+

网友H:
https://www.e-devices.ricoh.co.jp/zh/products/power/vr_ldo/
这个要求有点难

网友I:
除了国际大牌,一般的厂家做的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功耗。

楼主(2018-10-16):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耗,可能吗?

困扰了好久了,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wl2803E 看看做这个 规格书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也正好在找SOT23-3 输入5V 输入1.2V 400ma+

JC5333,你自己搜一下资料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计算下耗散功率,在对比下SOT23-3的封装功率,就不会提这等超过物理极限的要求了 ...

我现在在用的是JC5333,只有一个,还要找个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但是估计是极限了,供参考,
东西我有,长期备货,大量库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有,但是估计是极限了,供参考,
东西我有,长期备货,大量库存

能发一下手册吗,兄弟

网友J:
1.7*0.5=0.85   基本上就别想SOT23-3了,至少SOT-89,而且还必须配合适当大小的铜皮,可以考虑在89的散热器部分通过过孔联通背部铜箔,这样可以节省铜箔面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下手册吗,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用的是JC5333,只有一个,还要找个替代的

JC5333,规格书中明确给出了SOT23的最大封装功率是200mW,在散热做到完全理想的情况下,200mW/(5-3.3) =117mA!
楼上那么多大佬怎么都不认真看吗?SOT23封装的耗散功率是做不大的,从没有见过哪个品牌能做到超过0.4W以上的!

网友K:
因为是线性降压,功耗可计算出0.85w,这封装承受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