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做电源转换的啸叫如何解决?

楼主(2018-08-16):
输入24V,输出5V,电流17MA左右,啸叫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就用个7805做吧,还简单些

楼主:
之前就是用7805方案,结果7805发热太厉害把旁边的电容都烤热了才换成这个方案的

网友B:
啸叫应该是电感,换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啸叫应该是电感,换电感试试。

换大还是换小,还是换同容量的

网友C:
为啥用220UH这么大的电感啊。。。。我用过的DCDC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大还是换小,还是换同容量的

是电感振动引起的,要找同容量固定结实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220UH这么大的电感啊。。。。我用过的DCDC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参考资料里的电路

网友D:
楼主应该说一下 负载需要多大的电流 ?
呼啸是空载就有还是带载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说一下 负载需要多大的电流 ?
呼啸是空载就有还是带载才有?

负载测量的是18MA
带载就有响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用7805方案,结果7805发热太厉害把旁边的电容都烤热了才换成这个方案的 ...

用7805,(24-5)*0.017=0.323W,应该不至于很热啊。
我24V输入,用78M05,电流80mA,都还能用呢,只不过我在7805之前,串了一个100欧姆/2W的电阻。

至于你这个电路的啸叫,可以改变一下频率,让频率高于20K就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805,(24-5)*0.017=0.323W,应该不至于很热啊。
我24V输入,用78M05,电流80mA,都还能用呢,只不过 ...

频率如何改

网友A:
换3脚的电容

网友:
输入24V,输出5V,电流17mA,这里用的电感太小了。
开关电源有声音是必然的,只要把频率高到人耳听不到就算解决了。要完全不发声,就灌胶。
34063的控制方式很简单,输出电压低于设定值就放脉冲过去,输出电压高于设定值就截断脉冲。
你这个电路参数,34063振荡频率虽然高于音频可闻范围,但是负载太小了。压差太大,电感太小,输出电流太小,一个脉冲过来,储存的能量就够好几个周期用的,因此后面几个脉冲就切掉了。也就导致电感上的实际电流频率远低于振荡频率,落入人耳可闻范围,就听到噪声了。

网友E:
34063工作频率肯定高于20k,听到啸叫肯定是电路参数选择不正确

网友D:
修改C49为1nF,开关频率会25Khz~4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C49为1nF,开关频率会25Khz~45Khz

实际改为66P,基本消除啸叫声

你这是杀猪杀屁股的搞法,被你蒙对了,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诸位!

网友F:
换工字型功率电感

网友G:
以前用,效率低,最后使用一颗芯片,还同步整流,价格算下来也差不多

网友H:
负载17MA感觉好小

网友I:
都这个年代了,建议换一颗别的芯片,譬如说 TPS5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