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ii 某个任务延时期间不进任何中断

楼主:
看图片,很简单但是很奇怪,UCOS某个任务之中使用while之后,一直停在while,不进中断了,所有中断都不进,本意是想利用中断等待一段时间,用的STM32F051芯片,确定程序是正确的,去掉while,中断该进是能进的,任务也正常切换运行,在任务里加一段延时的程序(就是简单的语句延时),延时期间也不进中断,只有任务结束了,进行调度后才进中断

webwxgetmsgimg (1).jpg (11.84 KB )

楼主(2018-08-16):
除非在延时里加入调度系统的语句,比如ostimedalay(),ossempending(),才能在延时期间进中断

网友A:
这要看你是否调用了进入临界状态等语句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这只是部分程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使用了可以关中断的进入关键区域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