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上套路推不出Vo和Vin关系!

楼主(2018-08-16):
:三个电路功能相同。

楼主:
一旦不让用(或者用了也无济于事)虚短租断这个九阴真经,立马就完犊子了!
学过运放就会虚短虚断是不够的。

网友A(2018-09-25):
如果"直流工作点"存在.

谢谢大家1

那么负反馈关系成立.

所以,如果负反馈关系不成了,那么直流工作电压也不可能存在.

用反证法.

假设"直流工作点"存在,进行"交流 " 的负反馈关系分析.

如果交流的负反馈关系不成立,那么负反馈关系不成立,直流工作点也不存在.

如果交流的负反馈关系,在假设直流工作点存在的情况下,成立.

那么,就认为负反馈关系成立.

虚短和虚断,也同时成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本质上就是一个电流镜像.

谢谢大家!

输出电压Vo=Vin/Rc*比值而已.

I1-I2=Vin/Rc.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高增益系统引入负反馈,可视之为 分压器与跟随器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