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将一个200MHz信号,从3伏放大到30V

楼主(2018-08-16):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将一个200MHz信号,从3伏放大到30V,输出负载为50欧姆。

网友A:
这个频率有点高,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号, 如果是正弦波, 用放大+增加功率,两级运放还能够找到器件.

网友B:
功率有点大啊,可能要用射频分立管子自己设计,工作类型看你有无线性度要求,线性要求高肯定不能用丙类,一般而言线性度和效率要做折中难以兼得

网友C:
根据你这个提问方式,只能买个200MHz,20W的射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D:
用工作在200MHz的调谐高频变压器连接高频小功率放大器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注意放大器电源退耦、电路屏蔽。不是太难。

网友E:
需要只是频率200MHz,还是不失真放大?在射频领域,放大这点小功率太简单了。

网友F:
楼主只提电压放大,没提功率放大。

网友G:
20db的功率放大器,输出30v是峰峰值还是有效值或者是峰值啊
允许失真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