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功率充电机

楼主(2018-08-16):
想学习锂电池充电器方面的知识,谁有有大功率充电器方面的资料,给分享一下。87V25A,也就是3KW左右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从电源的拓扑开始学习吗?  论坛网站就有不少教学视频供学习

网友B:
直接撇开任何其他拓扑。专门研究全桥移相线路。
因为只有全桥移相线路,才是目前主流且可靠的3Kw++方案。
或者这样告诉你吧,超过3KW的固态直流电源,基本上都是全桥移相。
过去技术不行时候,还有部分全桥拓扑,也有采用多路并联输出形式,不过这个体积、散热、成本都不是一个概念了。

网友B:
LLC,做1.5KW以下,性价比不错,
3Kw?毫无优势。你这个不过1300W左右吧。

楼主:
100Ah的充电机,这个标志只有铅酸这样标吧,也就是0.1C,10A的电流,最高电压是84V,这个充电机也就是900W,不到1000W,不应该是大功率的吧,72V的充电机,锂电池的怎么也得84V吧,钛酸锂的得89V,25A的充电电流,恒流的,怎么也得3KW了。

网友C:
这个板子单片机无输出驱动电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