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插入检测的稳压管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2018-08-16):
大于(5.1+Vbe)V,三极管才启动,SMT功能。
xch
看需求。 没准是多余。本电路也是不准的

网友A:
不多于,当电源跌落时,能及时关断三极管

网友B:
多余 可以不要 浪费

网友C:
要看三极管的使能电压做多少了,当然通过分压电阻也能太高使能电压,但他们的输入阻抗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这个稳压管可以更准确提供一个输入电压检测,也许这样理解更合适,比如这里我们直接用一个11V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接到B,(另外有电阻到GND提供稳压管静态电流)。那么很显然,只有到输入大于11+0.7V时候,三极管才导通,低于这个都不会导通。
如果取消稳压管,也可以通过R-R分压提供检测,但是由于三极管Vb不是一个稳定值,所以其范围波动就比较大。
说明白点,对于需要准确的阀值,稳压管电压越高,阀值越准确越稳定。

网友E:
多余的还不止是这个。电源是固定的12伏吧。那就两个电阻,分压一下,直接进单片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多于,当电源跌落时,能及时关断三极管

通过合适的电阻分压也能及时关断吧?
对地的电阻尽量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三极管的使能电压做多少了,当然通过分压电阻也能太高使能电压,但他们的输入阻抗是不一样的 ...

但他们的输入阻抗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稳压管可以更准确提供一个输入电压检测,也许这样理解更合适,比如这里我们直接用一个11V稳压管串联一 ...

“由于三极管Vb不是一个稳定值,所以其范围波动就比较大”

但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精度也不是很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三极管Vb不是一个稳定值,所以其范围波动就比较大”

但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精度也不是很高啊 ...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精度,只有相对的而言,而稳压管稳压值离散值,和三极管Vbe的离散且经过N倍放大比起来,那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精度,只有相对的而言,而稳压管稳压值离散值,和三极管Vbe的离散且经过N倍放大比起来, ...

请问三极管Vbe的离散值一般是多少? 0.6~0.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极管Vbe的离散值一般是多少? 0.6~0.7V?

其实,同一种管子,Vbe的离散值并不会太大,0.1范围了不起了,关键是Hfe差别太大,而这里,输入Vbe直接取决于输入基极电流,任何基极电流的变化,都会直接造成更大的Vbe变化。

网友F:
这个就是抗干扰与稳定性的设计了,也就是市场上同样产品5元与10元的区别。正常使用都感觉不出来。要是在极限环境下,这个电路就有好处了。打个极端点的例子,电波大幅波动,

网友G(2018-10-04):
多余,简单的做法,两个电阻分压,进MCU IO或者AD口采样或者触发就好了。对高电平的检测出发,电阻分压采样,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