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IIC读数问题

楼主(2018-08-17):
(无正文)

网友A:
据说DSP的I2C模块有bug,我调I2C模块的时候也是调了好长时间也没调好,最后干脆用IO口模拟I2C时序的

楼主:
触摸屏里面有上拉电阻。我又设计了上拉电阻  并联后阻值变小了  就会出现ff?

楼主:
我去掉上拉电阻后好像可以了。不合理啊  OC或OD肯定都是可以拉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