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全桥变压器副边带中心抽头的匝数是Ns还是Ns+Ns?

楼主(2018-08-17):
如题,全桥拓扑如下,变压器副边带中心抽头。
假设最大占空比Dmax=0.8,Vin=360V,Vo=36V,功率管和电感导通压降忽略不计,使用如下的公式计算匝比(式中Dmax=0.8):

计算出匝比为8:1,然后通过法拉第定律计算出原边匝数Np=32T,得出Ns=4T。
那么,副边从中心抽到VD1阳极的匝数到底是4匝还是2匝呢?
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当然是4T。。。。。

网友A:
人家图也画得很清楚,两个副绕组都是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图也画得很清楚,两个副绕组都是Ns

多谢,和朋友交流一下搞清楚了,非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和朋友交流一下搞清楚了,非常谢谢

其实,不要死板的去扣这个公式,公式的本质意义是,副边方波电压*占空比=输出电压。
副边方波电压到底多高,和原边结构直接相关。
全桥原边,正向Vin,反向-Vin。全波整流输出,某个副边整流管导通后的电压=副边方波电压=Vin*N副/N原。这里,你应该明白这个N副是指那部分线圈了吧。
如果是半桥原边,则等效输入电压就减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