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占空比调节请教

楼主(2018-08-17):
STM32 PWM

static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CCR1_Val = 2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占空比是20%的时候,高电平占20%,亮度反而更亮,我想让80%占空比的时候亮,20%的时候弱,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可能反相了

网友B:
建议看下LED灯的电路,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网友C:
没明白楼主亮和暗是说什么意思

网友D:
TIM_OCPolarity_High这个反下看看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网友E:
再试试,也许就能行了

网友F:
改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应该就可以了
我也刚开始学STM32,有错误欢迎指出。

网友G:
把亮暗的逻辑翻一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