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立创商城ATK-HC05蓝牙模块AT指令说明

楼主(2018-08-17):
ATK-HC05 蓝牙串口模块AT 指令说明及测试

ATK-HC05 蓝牙串口模块所有功能都是通过AT指令集控制,这我们仅介绍用户常用的
几个AT指令,详细的指令集,请参考HC05蓝牙指令集.pdf这个文档。
1, 进入 AT状态
有 2种方法使模块进入AT 指令状态:1,上电同时/上电之前将KEY 设置为VCC,上电后,模块即进入 AT 指令状态。2,模块上电后,通过将 KEY 接 VCC,使模块进入AT 状态。
方法 1(推荐)进入 AT 状态后,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方法 2 进入 AT 状态后,模块波特率和通信波特率一致。
2, 指令结构
模块的指令结构为:AT+<CMD><=PARAM>,其中 CMD(指令)和 PARAM(参数)都是可选的,不过切记在发送末尾添加回车符(\r\n),否则模块不响应,比如我们要查看模块的版本:
串口发送:AT+VERSION?\r\n
模块回应:+VERSION:2.0-20100601
OK
3, 常用指令说明及测试
注意,这里我们通过将模块连接电脑串口,来测试模块的指令,注意模块不能和RS232 串口直连!
A,修改模块主从指令
AT+ROLE=0 或 1,该指令来设置模块为从机或主机,并且可以通过 AT+ROLE?来查看模块的主从状态
我们模块出厂默认设置为从机,所以,发送AT+ROLE?,得到的返回值为: +ROLE:0,发送 AT+ROLE=1,即可设置模块为主机,设置成功模块返回 OK 作为应答。注意串口调试助手要勾选发送新行,这样就会自动发送回车了。
B,设置**指令
AT+CMODE=1,该指令设置模块可以对任意地址的蓝牙模块进行配对,模块默认设置为该参数。
AT+CMODE=0,该指令设置模块为指定地址配对,如果先设置模块为任意地址,然后配对,接下去使用该指令,则模块会**最后一次配对的地址,下次上电会一直搜索该地址的模块,直到搜索到为止。
C,修改通信波特率指令
AT+UART= <Param1>,<Param2>,<Param3>,该指令用于设置串口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 Param1 为波特率,可选范围为: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230400、460800、921600、1382400;Param2 为停止位选择,0 表示 1 位停止位,1 表示2 位停止位; Param3 为校验位选择, 0表示没有校验位(None), 1 表示奇校验(Odd) ,2表示偶校验(Even)。
比如我们发送:AT+UART=9600,0,0,则是设置通信波特率为 9600,1 位停止位,没有校验位,这也是我们模块的默认设置。
D,修改密码指令
AT+PSWD=<password>,该指令用于设置模块的配对密码,password必须为4 个字节长度。
E,修改蓝牙模块名字
AT+NAME=<name>,该指令用于设置模块的名字,name为你要设置的名字,必须为ASCII字符,且最长不能超过 32个字符。模块默认的名字为ATK-HC05。比如发送:
AT+NAME=GUANG ZHOU,即可设置模块名字为“GUANG ZHOU”

【立创商城】蓝牙4.0评估套件https://item.szlcsc.com/1841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