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让赛元芯片在第1次上电时自动清除EEPROM数据

楼主(2018-08-17):
让赛元芯片在第1次上电时自动清除EEPROM数据,适用于SC92FXXXX/SC93FXXXX
[payamount]3.00[/payamount]
[pay] 7323_第1次上电时清除EEPROM.rar (12.94 KB, 下载次数: 4) [/pay]

网友A(2018-12-24):
请教您一下,赛元8333触摸电容一定要用103么,用562电容可以么?会有什么影响,我有好几款产品都是用5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您一下,赛元8333触摸电容一定要用103么,用562电容可以么?会有什么影响,我有好几款产品都是用562。 ...

一定要用103电容。

网友A(2019-05-27):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103电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