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电路设计】LoRa通信模块为什么封装都有一个2mm的通孔,L...

楼主(2018-08-17):
Q:LoRa通信模块为什么封装都有一个2mm的通孔,LDO为什么距离模块那么近?
A:LoRa通信对供电的纯净性有比较高的要求,虽然芯片能够对电源噪声进行抑制,但LoRa灵敏度实在太高(-135dBm~-148dBm,ZigBee也只能低至-96dBm,白噪声主要分布在-120dBm),让我们不得不极为重视GND的纯净性。
因此有两个对策:
①一般使用纹波/噪声比较小的LDO或者线性稳压器件,以降低噪声,减少发热量(当然控制好压差);
②LDO输出的GND与SX1276/78的GND PAD非常接近。

网友A(2018-09-30):
长知识了 以后自己设计电路也要注意了

网友B:
我孤陋寡闻啊  第一次了解

网友C:
这个是自己设计电路需要注意的了。

网友C:
分享的很好,给你点个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