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USB的VID和PID或者修改有偿

楼主(2018-08-17):
pid, USB, vi, pi
能解决的加我VX 13808032164 加的时候注明一下      有偿

网友A:
VX  liux3166          同样问题,有偿!!!也可以加我。。

网友B:
同样问题,有偿!!!联系方式13474750619微信一样

网友:
同样问题,VX,hao573392418,加我解决问题好处大大的

网友C:
同样问题,有偿!!!联系方式 VX: yz86333

网友D:
要看同步器厂家有没有开放修改VID/PID的权限或方法。如果厂家的同步器本身就不支持修改VID/PID那就没办法修改。我们的方案是支持修改的。
可以看看修改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看同步器厂家有没有开放修改VID/PID的权限或方法。如果厂家的同步器本身就不支持修改VID/PID那就没办法修 ...

怎么联系你阿,加下我V1393626590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