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 CAN通讯连续帧接收问题

楼主:
如上图 ,在这种同一时间连续收到三帧的时候,怎么将他们组成完整的一帧呢,

网友A(2018-08-17):
自己做数据处理就行啊 很简单

网友B:
都是这么连续三针?你直接将这三针掐头去尾拼接成1针。

网友C:
你读取后作为一帧处理啊。

网友D:
在数据段里加一个帧计数器,0~255循环。短时间内的帧就知道先后了。也可以把大于8字节数据拆分到不同的数据帧,在数据段加固定的数据序号。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自己想多了,把数据重组后作为一大帧来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