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 flash模拟EPROM怎么读写负数?

楼主(2018-08-17):
有人实验过吗?

网友A:
看你定义的数据格式了。是什么样的负数。是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B:
这个.....这个....貌似不需要实验吧,
比如你定义一个数据是 int DTAT ,很明显该数据是16位,只是在读写FLASH时候,把16位数据改为2个8位写进去就OK了,读的时候,读出了的就是原来这个int。
至于读到这个数据后,怎么变成无符号数据啊啥的,这和FLASH读写无关了吧。

网友C:
自然定义即可啊

网友:
你定义什么类型,读什么类型,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