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教,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mplab X v5.0,我用的是MCC来生成的代码,主要想用ADC采集整流后的电压值,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赋值,这个结构体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楼主(2018-08-17):
我想的是ADC一直采样,那是不是不该加adc中断,而使用timer的中断啊,不好意思 新手,有很多问题都表达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ADC一直采样,那是不是不该加adc中断,而使用timer的中断啊,不好意思 新手,有很多问题都表达不太 ...

不需要中断,每次判断GO位,来判断ADC采集是否完成,把采集函数放入while中,就一直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