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epcs16停产了,用什么器件可代替?3ks!!

楼主(2018-08-17):
(无正文)

网友A:
Hi 你好:
你们是用来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B:
貌似m25p16可以

楼主:
也停产了,不过目前问题已解决。3ks!!!

网友C(2018-10-16):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同问

网友D:
换大内存的

网友E(2019-04-04):
讲讲怎么解决的啊,这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讲怎么解决的啊,这样不好

需要**加密文件

网友F:
我用的是 MX25L12835。这个芯片容量比较大,要是说你们用不到的话可以同系列降下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 MX25L12835。这个芯片容量比较大,要是说你们用不到的话可以同系列降下去。 ...

多谢!!

网友G(2020-02-29):
引用 楼主:
需要**加密文件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加密文件,请教怎么**的

网友H:
P25Q16,W25Q16,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