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串行通讯模块

楼主(2018-08-17):
MSP430单片机串行通讯模块

串行异步通讯模块

    在MSP430系列产品中,每一款型号都能实现串行通讯的功能,在MSP430F1X11系列中,可以用定时器A和软件编程结合实现串行通讯功能。而在其它系列产品中都带有硬件的串行通讯模块USART;另外,MSP430F14X系列产品中还带了两个串行通讯模块。而在MSP430F15X,F16X系列中USART0还可以实现IIC总线通讯。在UART模块中带有UART串行异步通讯和SPI同步通讯硬件资源。

串行异步通讯的特点:

    1-异步通讯模式,包括线路空闲/地址位通信协议。
     2-有两个单独的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3-传输7位或8位数据,可采用奇偶或无校验。
     4-可编程实现波特率调整。
     5-分别发,收单独中断。
     6-有效地检测到起始位实现从低功耗唤醒。
     7-状态标志检测错误或者地址位。

串行同步通讯(SPI)的特点:

     1-动持3线/4线的SPI通讯。
     2-支持主机模式与从机模式。
     3-收发有单独的缓冲器,移位寄存器。
     4-收发有单独的中断。
     5-时钟极性和相位可编程。
     6-主机模式的时钟频率可编程。
     7-7位/8位字符长度。

有关USART的详细应有原理

串行异步通讯应用例程

  • //*******************************************
  • //MSP430F149串口行实验程序
  • //P3.4为发送,P3.5为接收
  • //晶体使32768HZ.
  • //程序描述:利用串口调试软件;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MSP430单片机接收到后从低功耗中唤醒.并将收接缓冲区的字符再发送到//电脑上的调试软件中.单片机发送完后又进入低功耗状态.
  • //*******************************************
  • #include <msp430x14x.h>
  • void main(void)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WDT
  • UCTL0 = CHAR;              // 设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 UTCTL0 = SSEL0;            // 设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 UBR00 = 0x0D;              // 波特率设置32k/2400 - 13.65
  •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D;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 IE1 |= URXIE0;             // 中断允许寄存器设置,接收中断允许
  • P3SEL |= 0x30;            // 将P3.4,5使用外围模块 = USART0 TXD/RXD
  • P3DIR |= 0x10;             // 将P3.4设为输出(发),P3.5默认为输入(收)
  •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 // Mainloop
  • for (;;)
  • {
  • LPM3;                            // 进入LPM3模式,等待字符接收.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下字符
  • TXBUF0 = RXBUF0;                 // 将收到缓冲区字符送发送区
  • }
  • }
  • //串口接收中断,退出LPM3模式.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
  •    LPM3_EXIT;
  • }
  • //*****************************************
  • //例程结束

复制代码

楼主:


网友A:
完整的代码呢?

网友B:
在MSP430单片机的官方历程中有使用串口中断发送字符以及字符串的程序

网友C:
USCI外设可以处理多种串口通信格式,包含同步的和异步的,如SPI、I2C、IrDA、UART等。

网友D:
异步串行通信即UART模式。

网友:
很多标准协议(RS232,RS422,RS485等)

网友E:
配置MSP430 UART

网友F:
拥有一个数据传输中断和一个数据接收中断

网友G:
可以让MSP430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给PC

网友H:
MSP430单片机的串口收发程序涉及到多个寄存器

网友I:
口接收配置需要注意的是开启总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

网友G: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MSP430

网友A:
一些库文件没有的。

网友F:
在使用前必须现在IE2寄存器中将这两个终端开启

网友B:
但是移植性不高

网友E:
传输和接受数据的波特率为9600bps,8 databits,no Parity和1 stop bit。

网友C:
有两个USCI模块,分别是USCI_A0和USCI_B0

网友:
UART模式使用两个引脚来传输(UCA0TXD)和接受(UCA0RXD)数据。

网友D:
UART异步串行通信模式被广泛的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