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 uvision 为啥现场窗口打不开

楼主(2018-08-1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2)\20180817163446
点击+号里的,就是点不开,为啥?调试很麻烦

网友A:
这是局部变量窗口,只有运行到相关函数时才可以打开
在相关函数设置断点,运行到断点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问题是到断点还是打不开,曾经打开过

网友B:
因为是局部变量, 只能在作用域范围內的函数体里才能打开.
开发环境, 是需要熟悉的过程的.

网友C:
project菜单   options选项 里面的output和listing两个选项卡的所有√上。
换个d:\的非中文无空格目录试试。
也有可能是楼主需要发红包攒人品,运气上去了就好了。最后这条没有证据,只是猜的,可以先试验一下,给这个帖子的每个楼层都包几个红包。

网友D(2018-11-20):
看到你在找金属检测技术,手持的金属探测器技术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