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请朋友们推荐一款NAND FLASH芯片,谢谢!

楼主(2018-08-17):
系统有许多数据要长期保存,请朋友们推荐一款1G字节左右的并行(串行FLASH操作速度太慢)NAND FLASH芯片,市场供应要正常,谢谢!

网友A:
1G 字节已经是比较落伍的芯片的, 市场供应应该不会很好了

目前存储器的芯片厂商已经不多了, 可以看看 三星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上是我司代理品牌JSC的NAND flash型号,可以参考一下,有需要联系QQ3161422826  手机13751192923 ...

请问你们是否有eMMC芯片,就是SD卡接口的nand flash芯片

网友D(2019-09-20):
1.极其简单易用。硬件接SDIO,兼容SD软件协议;
2.LGA 6*8mm封装,芯片小,可焊接在PCB上;
3.使用SLC NAND,擦写寿命10W次;
4.内置Flash管理机制:ECC校验,坏块管理,平均读写,垃圾回收.
5.不需要ECC  0-bit ECC
6.容量 1/4Gb(128MB/512MB)
7.标准的SD2.0驱动。支持单线和4线SDIO模式;支持SD2.0单线SPI模式。
8.3.3V
9.型号:CSNP4GCR01-AMW

网友E:
几个细节:
1,主控是啥?
2,数据的写入频度?
这都会影响你选择具体的NAND料号,包括接口,包括工艺(SLC/MLC/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