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 32F407ZET6系统扩展NAND FLASH芯片。

楼主(2018-08-17):
本人一个STM32F407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许多数据要长期保存,请朋友们推荐一款1G字节左右的并行(串行FLASH操作速度太慢)NAND FLASH芯片,市场供应要正常,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买个U盘里用的那个。随便拆个U盘看看。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直接设计成SD卡或者TF卡接口,插个卡。

网友B:
感觉板凳的那个办法很好

网友C:
板凳的做法很灵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