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CMO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17):
刚才看见个说法,感觉怪怪的=

抓紧百度一下,输入关键词CMOS

楼主:
/CMOS就是互补对管/?!
咋这么有才啊?⊙∀⊙

通常所说的CMI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或CMOS数字集成电路设计,CMOS指的是特定工艺,谁告你说CMOS就是“对管”的???

楼主:
人家百度给的那个反向器,不过是CMOS工艺最简单实现的一个有用单元,怎么能把反向器和CMOS之间画等号呢?

这个楼的关键词是:互补,数字(不连续)。大陆佬真他妈可恶,无孔不入。
人家在卖互补呢,K5不要掺和,懂不懂啊!!!,你傻啊?

楼主:
人家百度给的那个反向器,不过是CMOS工艺最简单实现的一个有用单元,怎么能把反向器和CMOS之间画等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家百度给的那个反向器,不过是CMOS工艺最简单实现的一个有用单元,怎么能把反向器和CMOS之间画等号呢?
...

CMOS集成电路,貌似说的只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一种制程技术,由该技术生产的芯片称为CMOS芯片,比如4000系列。
CMOS互补对只是该技术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也是构成反相器的基本单元。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CMOS就变成互补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集成电路,貌似说的只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一种制程技术,由该技术生产的芯片称为CMOS芯片,比 ...

“CMOS”原本就是互补MOS半导体技术,“MOS对管”是其基本的结构形式,其有多种演变形式。由此,可得高输入阻抗和低功耗等特性。

谈制程工艺,脱离基本的功能结构毫无意义,也不可能谈出点什么东西。

网友C:
cmos当然是指半导体技术啦,要叫真说 cmos制成上还经常搞出bjt来呢,说cmos指对管确实误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mos当然是指半导体技术啦,要叫真说 cmos制成上还经常搞出bjt来呢,说cmos指对管确实误导了 ...

“CMOS”怎么就搞出了“BJT”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CMOS就是互补对管/?!
咋这么有才啊?⊙∀⊙

      又闹笑话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MOS”怎么就搞出了“BJT”了呢?

正常啊,比如cmos的某种bandgap电压参考电路,搞个well bjt神马的 ic设计里常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怎么就搞出了“BJT”了呢?

人家说的是对的!
你球都不懂,在论坛装什么大师啊?
忽悠新手也就算了,碰到我是专门学集成电路设计的还想忽悠,真是胆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比如cmos的某种bandgap电压参考电路,搞个well bjt神马的 ic设计里常见吧 ...

大师正在百度或翻书呢,一书就会狡辩,说他的说法和你的说法不矛盾了。

大师,CMOS基准中,你看见BJT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啊,比如cmos的某种bandgap电压参考电路,搞个well bjt神马的 ic设计里常见吧 ...

先不谈其它的,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是“CMOS”要的功能吗?

我多次强调,模拟电路必须以功能为先,这包括集成电路及其制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谈其它的,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是“CMOS”要的功能吗?

我多次强调,模拟电路必须以功能为先,这包括 ...

还功能为先??你以为半导体行业全要干模拟电路设计啊???

CMOS工艺是为数字电路量身定做的,可以没考虑模拟电路设计要求,所以CMOS模拟电路设计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是在用“数字电路”元件来设计“模拟电路”,所以最初的CMOS模拟电路性能非常差,但是比双极性便宜,性价比高,还是存活过来了,尤其是数模混合设计是主流的今天。

网友E:
只知道它是一种硅电路工艺。

网友D:
     这么明显的错误某人还在死犟? 真是纸上谈兵,人家内行都指出你的错误了,还犟什么?有意义吗?

楼主:
[MOS对管”是其基本的结构形式,其有多种演变形式。由此,可得高输入阻抗和低功耗等特性。]

大师给家图示一下,“MOS对管”有多少种演变??
“MOS管的高输入阻抗”特性,需要演变才能有,不演变就没有啦?为何?

网友F:
搞集成电路设计的你俩每次都要碰一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集成电路设计的你俩每次都要碰一碰,

什么叫“你俩”?人家H大师自报家门是搞linux的老师,学过本科的C语言设计,不过在写代码方面,这个论坛里能给他当师傅不下百人。所以大师刚来论坛还耍一耍老本行软件,后来转行自学电路了。结果是邯郸学步,电路没学会,软件也忘差不多了,最多还是10几年前那水平。

全能啊

网友G: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楼主:
这家伙果然是“现学现卖”的!他去翻书查资料,发现CMOS特有的现象——闩锁效应等效电路原理图中有BJT,于是说。。。

这家伙真是球都不懂!!!如果发生闩锁效应,电路就废了,啥都别谈了,于是一般书上都会给出3-4条避免措施。

关于这个效应的理论解释,是米国伯克利一教授提出来的,教科书上解释太粗糙了,连个动态模型都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搞笑的是说话语气,什么[这里告诉你]!这对于任何一位学过CMOS电路的人来说,都是常识的闩锁效应,对于 ...

   民科风格。。。。。。

楼主:
前年夏天,大师能够熟练背诵运放一阶模型了,最近2年反复运用这个模型。

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2年前说运用对象是运算放大器,他就只敢在运放上用,在今天的CMOS闩锁上就不敢用了。

如果2年前真的搞懂了,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乱套模型了,不管什么运放电路,都要煞有介事来个一阶动态模型,搞的跟怪严谨一样。

如果2年前真的搞懂了,难道没发现上面的闩锁模型是不可能像课文中描述的那样,正反馈导致迅速自锁吗?该套用一阶动态模型时候,却不套了,非要画个OP符号才知道套?

楼主:
不要以为教科书上的说法就代表严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简化问题,怕说复杂了读者看不懂。
下图才是闩锁等效模型,为简化模型,可以省略掉几个电阻和电容,但绝不能全删完了,尤其是C3电容,最好留着。

闩锁和大师说的“晶闸管”,通常都喜用两个三极管等效,实际上使用E-M模型,根本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即大家都喜欢用,而且用了几十年的双三极管等效电路,是不对的。

网友H:
百度不是可以人人编辑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师正在百度或翻书呢,一书就会狡辩,说他的说法和你的说法不矛盾了。

你该拿一个纵向NPN的bandgap图来示例,要不然会说这个是寄生的BJT,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该拿一个纵向NPN的bandgap图来示例,要不然会说这个是寄生的BJT,不算数

集成电路设计所用元件,不可能像分立元件一样丁是丁,卯是卯,电阻就是电阻,电容就是电容,集成元件里寄生虫多的很,例如一个电阻可能附赠你俩二极管,中间抽头那第三端不根据工艺接VDD或GND,寄生虫导通就完蛋了。

所以说一方面CMOS工艺下设计模拟电路,很贫穷,没有专门的元件库,但另一方面却很灵活,究竟是什么器件,取决于你怎么用,这在分立件设计中是少见的。

如下图,究竟是MOS管,还是横向BJT,看你怎么“用”它=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集成电路设计所用元件,不可能像分立元件一样丁是丁,卯是卯,电阻就是电阻,电容就是电容,集成元件里寄 ...

某些标准CMOS工艺线,只需多一层MASK就可以得到一个性能优异的专用器件,甚至该工艺制程控制的好的话,不需要多出MASK也能提供,我上面说的纵向NPN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些标准CMOS工艺线,只需多一层MASK就可以得到一个性能优异的专用器件,甚至该工艺制程控制的好的话,不 ...

CMOS工艺可以制作性能优良的BJT,下图加了个n+掩埋层,P外延,n井=

楼主:
但是加层眼膜就要加钱啊,所以除了专业的大公司,国内一般是不让加的,老板想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