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代替M0516LDN

楼主(2018-08-18):
两个都是LQF48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本来是在M0516上开发的,现在换到NUC029LAN,程序不能运行。不知道停在哪里,用连接NULINK,在KEIL中仿真,全速运行又是正常的。重点要检查哪里。

网友A:
寄存器和引脚都兼容吗

网友B:
在怀疑的地方打断点瞅瞅

楼主:
RE: NUC029LAN代替M0516LDN

不知道动了哪里现在又可以了,发现这两种芯片,串口0 串口1,ADC  GPIO 这些,原来M0516的程序可以直接拿到NUC029LAN上用,不用任何修改。其它的外设等用到了再试。

网友:
看看用到的寄存器是不是一致。不一致要修改一下。

网友C:
估计有可能是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D:
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在几个可疑的前后插入print,然后看看停在哪个print

网友F:
楼上这个是个好主意,可以确定卡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