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输出反向问题

楼主(2018-08-18):
最近遇到一个故障,发现个别光耦(占用量的10%)的输出可以从e到c输出(即c电平低于e时,e会被c拉低,如附件图中所示电路),但光耦的开关功能还是好的。
这套扫描电路用好久了,以前从没遇到过,但这一次新做的产品这个问题出现了好多。
各位有遇到吗?这个一般是光耦批次问题还是焊接问题呢?
-------------------------2018-8-23号更新------------------------------------------------
“实际电路”图中,N2N7为输出,M0M7为输入。
扫描方式:
N2'N7'顺次发送低电平扫描(其余时间为高电平),M0M7接受低电平作为有效按键信号。

目前的故障现象为:当X KEY开关导通,X100光耦三极管输出导通。如果此时Y光耦三极管输出导通,则系统会同时收到A被按下的信号,而实际并未按下A。——即N2拉低时,M0收到了低电平。

光耦图示

光耦图示

实际电路

实际电路

故障等效电路图

故障等效电路图

网友A:
我认为是批次问题。

网友B:
是说, CE 里面有反向二极管吗

网友C:
C比E低,在817这个光耦使用条件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常状态,你应该能发现没有一家会给出这样条件下的参数,理论上拉不拉低都应该算合格。如果出现C低了而E被拉低,只能说不应该是器件原因,而是设计不够周全。
当然由于厂商不同,输出NPN管由于工艺不同,也许不经过特别处理也可以在反向电压下正常(工作应该是不可能吧),那么只能是采购特定的器件了。

网友D:
普通三极管(不是光耦中的三极管)C、E对调,是可以工作的,但比正常接法电流放大倍数低(一般10倍以下,甚至更低),耐压也低(通常只有5~6V)。
光耦中的三极管,C、E对调也是可以工作的,如同楼主叙述的情况。但同样耐压很低,光耦的电流传输系数很小。

网友E:
光耦ce端电路能再多放出一点吗?二极管端供电多少?

网友F:
楼主这个表述不好理解。5楼正解。

网友G:
这个就是普通的817a ,不应该出现楼主说的情况,除非元器件有问题

楼主:
首先各位不好意思,我用的不是817,是TLP781。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图示。
目前的测试结果,应该是批次里料不同。
在E端串1K电阻到3.3V,C端接地。
测试发现:
同批次中,有问题光耦的Rec约为2.6K,正常的光耦的Rec约为4.8K。而手头上另一个光耦SFH617A,其Rec约为36K。又从仓库里找来了14年用的tlp781,其Rec约为28K。
目前我的结论是今年的这批料有问题。

网友E:
设计乌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 CE 里面有反向二极管吗

规格书中没有标注,实测在不导通时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三极管(不是光耦中的三极管)C、E对调,是可以工作的,但比正常接法电流放大倍数低(一般10倍以下,甚至 ...

您好,实测的结果是正常批次的光耦,对调是无法工作的。
我目前的测试结果是,这个批次出问题,主要是其反向的等效电阻太低。而我们的电路的上拉电阻又比较大(10k),从而造成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ce端电路能再多放出一点吗?二极管端供电多少?

您好,已更新电路

楼主:
该设计已用了好多年,这批次光耦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该设计已用了好多年,这批次光耦才出现的问题。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们这批次的光耦出问题了,可以让代理商看一下

网友H:
有那种双向光耦,先把光耦的型号弄清楚,抄板是弄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那种双向光耦,先把光耦的型号弄清楚,抄板是弄不清楚的。

哈哈,原理图是自己家做的,而且之前的批次一直没有问题。只有这个批次的光耦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