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不带MMU)能否使用用标准C库中的malloc和free分配释放内存?

楼主(2018-08-18):
MCU(不带MMU)能否使用用标准C库中的malloc和free分配释放内存?

会不会有内存碎片?

网友A:
看支持这个 MCU 的 C 库中有没有 malloc 和 free,有就能用,没有就不能用。内存碎片一定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支持这个 MCU 的 C 库中有没有 malloc 和 free,有就能用,没有就不能用。内存碎片一定会有。
...

如果内存碎片一定有,那么嵌入式系统就会存在稳定性问题。

是嵌入系统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有没有支持碎片整理的内存管理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内存碎片一定有,那么嵌入式系统就会存在稳定性问题。

是嵌入系统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为了稳定性,MCU 就不要用动态内存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稳定性,MCU 就不要用动态内存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内存不够,必须用动态内存分配,有什么稳定的方案?
freertos有支持碎片整理的内存管理模块,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在标准C库中,可以用 malloc()和 free()这两个函数动态的分配内存和释放内存,但是,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中,调用 malloc()和 free()却是危险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并不总是可用的。
        它们的实现可能非常的大,占据了相当大的一块代码空间。
        他们几乎都不是线程安全的。
        它们并不是确定的,每次调用这些函数执行的时间可能都不一样。
        它们有可能产生碎片。
        这两个函数会使得链接器配置得复杂。
        如果允许堆空间的生长方向覆盖其他变量占据的内存,它们会成为debug的灾难 。
在一般的实时嵌入式系统中,由于实时性的要求,很少使用虚拟内存机制。所有的内存都需要用户参与分配,直接操作物理内存,所分配的内存不能超过系统的物理内存,所有的系统堆栈的管理,都由用户自己管理。

网友B: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内存分配函数还是c标准库的,都有内存碎片的产生,要么就用静态的。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内存不够,必须用动态内存分配,有什么稳定的方案?
freertos有支持碎片整理的内存管理模块 ...

heap4可以试试,但是不可避免碎片,要么就heap5,外部加块SD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稳定性,MCU 就不要用动态内存分配。

对滴,静态才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ap4可以试试,但是不可避免碎片,要么就heap5,外部加块SDRAM

heap4也可以用在sdram啊

网友C:
推荐静态,搞什么动态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静态,搞什么动态分配。

内存不够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ap4也可以用在sdram啊

4不能分段管理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静态,搞什么动态分配。

有道理的
实际项目我觉得都应该静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的
实际项目我觉得都应该静态

估计没人敢用动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不能分段管理内存

不用分段管理,能处理碎片就行

网友D:
支持C++就行;
碎片问题,可以开个守护进程定时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C++就行;
碎片问题,可以开个守护进程定时清理

内存管理和c++没什么关系吧?

碎片如何清理?只能合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存管理和c++没什么关系吧?

碎片如何清理?只能合并吧?

C++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用汇编语言。

网友E:
编译器自带的c函数库都有这两个函数。和mmu没有多少关系。
内存碎片产生和代码有关,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会产生。
x:\Keil\C51\LIB\FREE.C  这个文件先熟读于胸。然后把产生碎片的案例找几个熟读于胸。
然后使用的时候分配的大小及申请释放的时机人工把握好。别有大量的小申请和偶尔的大申请的复杂组合。几个字节的用一个足够大的临时变量比如 char file_name[260];
... ...
之前还看过一些比较巧妙的代码,自己做了个小的malloc,但是没有free,一个子线程内部的所有函数,都是在一个4096字节的数组上分配,等着子功能结束了,直接把这个数组整体释放。这个不知道最早是谁做的,反正SDCC等很多项目的源代码里面都见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存管理和c++没什么关系吧?

碎片如何清理?只能合并吧?

java和c#都是用的二级指针,二级指针那里有引用计数和真正的指针及长度。
每当指针赋值的时候都会把引用计数++;
每当指针被其它赋值覆盖或者离开函数作用域的时候引用计数--;
计数为0了之后就可以回收了。

所以每个函数里面都可以随便new了随便往外传,等着不用了后就自动回收了。
二级指针的好处是真正指向的位置还是可以压缩的。参考keil自带的task51的多任务的堆栈空间自动最大化功能。

网友F:
可以用,堆分配好大小。公司产品仪都卖了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既然是C标准库,肯定做得比自己实现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人敢用动态,不稳定。

学习都是学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器自带的c函数库都有这两个函数。和mmu没有多少关系。
内存碎片产生和代码有关,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会 ...

一个大型软件很多人开发,肯定要做成通用的

网友G:
设置好堆的位置和大小,就放心用呗,不稳定的说法从何而来?
碎片是肯定有的,但这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吧,如果碎片十分严重以至于无法正常分配,那只能说你的申请的策略有问题,或者堆太小了
内存泄露倒是要注意一下
以免用完了不释放,但一般嵌入式系统中任务是不删除的,隐性的发生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G:
现在的单片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51是单片机,M3、M4、M7也是
所以有些观念也要变化的

老外有些单片机系统,上层代码空间都是MALLOC出来,代码加载后再扫描一遍,把涉及到绝对跳转的地址动态改一改,然后运行
一点问题没有,还是通过SIL2安全认证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堆分配好大小。公司产品仪都卖了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既然是C标准库,肯定做得比自己实现的好 ...

如果malloc好用,那为什么rtos都有自己的内存管理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单片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51是单片机,M3、M4、M7也是
所以有些观念也要变化的

代码加载后再扫描一遍,把涉及到绝对跳转的地址动态改一改,然后运行。

没懂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malloc好用,那为什么rtos都有自己的内存管理模块呢?

1、便于移植,不依赖任何第三方库
2、效率有可能比malloc高,因为malloc是标准C库,考虑各类条件较多,而rtos自己实现的malloc适配自己内核的内存管理和调度。一句话,标准mallo适合广,自定义的优化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malloc好用,那为什么rtos都有自己的内存管理模块呢?

一般裸机用malloc,rtos有适配的malloc就用rt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裸机用malloc,rtos有适配的malloc就用rtos的

rtos有适配的malloc就用rtos的,

适配的malloc?  还是自己实现的malloc?

网友H:
经常用,从没怀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常用,从没怀疑过。

mcu多少ram,如果很富裕,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rtos有适配的malloc就用rtos的,

适配的malloc?  还是自己实现的malloc?

一般的rtos都会有一套自己的内存管理算法,提供一个适配自己内核的malloc,如RT-Thread有rt_mallo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rtos都会有一套自己的内存管理算法,提供一个适配自己内核的malloc,如RT-Thread有rt_malloc。 ...

rt_malloc 支持碎片整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rt_malloc 支持碎片整理?

只能说针对自身的内核调度尽可能优化,但没法根治,因为这是计算机特性。或者换其他方式解决,如内存池,但这个只能固定大小申请。

网友F:
引用 楼主:
rt_malloc 支持碎片整理?

因此,高稳定性、可靠性场合,不应该出现动态内存分配。特别是嵌入式领域,如汽车、航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此,高稳定性、可靠性场合,不应该出现动态内存分配。特别是嵌入式领域,如汽车、航空等。 ...

如果只是初始化分配内存,不是频繁的malloc free  就没问题。

如果链表、这些一般都是需要动态分配内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初始化分配内存,不是频繁的malloc free  就没问题。

如果链表、这些一般都是需要动态分配内存 ...

这确实是,一直存在的,那跟静态分配没多少区别。MISAR 编程规范就有一点是禁止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常用,从没怀疑过。

你没有频繁的分配和释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