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光耦输入二极管上并联电阻的功能

楼主(2018-08-18):
这个电路里,光耦的二极管上并联了1M欧姆的电阻,我猜是保护光耦二极管的作用,具体是保护什么呢?过流?ESD?
1M的电阻这么大,也分不了多少电流。
我是小白,请大家赐教
-------------
忘了说了,输入是DC12V

网友A:
抗干扰的

网友B:
大概是为了避免干扰信号产生误动作。
虽然图上标1M,但实际安装的可能不是1M。

网友B:
看图的时候也需要一点灵活性,虽然他的图上标了1M的电阻,但和它封装相同的元件都可以焊,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焊。。。

网友C:
对应12VDC电源,如果串联电阻R149足够大,并联电容C162、并联二极管D19、并联电阻R151这三个器件纯粹多余。

网友D:
我看是下拉电阻,确保平时输入为零

网友E:
R151有讲究,但必要性不强。

网友F:
1M这么大的电阻,不会是抗干扰吧,作用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应12VDC电源,如果串联电阻R149足够大,并联电容C162、并联二极管D19、并联电阻R151这三个器件纯粹多余。 ...

否。
C162用来抗EMC干扰的。
D19在极端情况下避免TLP281输入端被反向击穿。
R151的取值合适的话,可以设置输入的开启电压。比如说,R151=R149=10K的话,输入电压要大于TLP281输入阈值的2倍才能开启。

网友C(点评):
如果去掉 “对应12VDC电源,如果串联电阻R149足够大,”这个前提。我完全赞成你的评论。

楼主(点评):
分析的好

网友H:
防止漏电流,以及感应干扰电流引起误动作。
发光二极管灵敏度很高的,很微弱的电流就可以点亮,没有接地的电烙铁焊接LED时都可以发光。
前级的开关器件也并非理想的开关,关断电阻不一定达到无穷大,关断时也可以有极小的电流。
另外旁边有大电流线路,也可以感应出微弱电流。
LED并联一个电阻,则微弱电流都从电阻旁路,达不到LED的开启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防止漏电流,以及感应干扰电流引起误动作。
发光二极管灵敏度很高的,很微弱的电流就可以点亮,没有接地的 ...

“LED并联一个电阻,则微弱电流都从电阻旁路,达不到LED的开启电压” 为什么微弱电流不从LED走,而从旁路电阻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并联一个电阻,则微弱电流都从电阻旁路,达不到LED的开启电压” 为什么微弱电流不从LED走,而从旁路 ...

因为二极管有导通电压要求

网友J(2022-03-25):
引用 楼主:
因为二极管有导通电压要求

这种说法 所谓的微弱电流全走电阻这种说法,我实在不理解,因为该电阻阻值很大,即使是很微弱的电流,也会导致电阻两端电压高而达到后面LED导通电压,一旦达到LED的导通电压,大部分的电流会从LED后面流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对应12VDC电源,如果串联电阻R149足够大,并联电容C162、并联二极管D19、并联电阻R151这三个器件纯粹多余。 ...

如果是我自己设计电路当然会认为你说的三个元件完全是多余。但是架不住客户不懂装懂啊!对于制杖甲方,这三个元件不仅要加,还要加TVS、ZnO等等一大堆无用且降低可靠性的元件,让甲方觉得量大用料十足。

网友L:
该电阻没啥意义,就连旁边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