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不接电池直接给系统供电

楼主(2018-08-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的充电管理芯片不接电池,直接靠USB给充电芯片供电,让芯片输出电压和电流供系统使用,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芯片也不用了,直接USB给系统供电就是了

网友B:
有的充电芯片有LDO模式,就是输出4.2V,带载能力只有就是mA,有的没有,就可能输出比较低的电压

网友C:
不接电池不行,充电芯片有涓流充电阶段,那个阶段电流太小。

网友D:
小电流测试还行,大电流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