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TDA系列芯片是NXP的还是ST的?

楼主(2018-08-18):
下载了TDA7052A和TDA7492p的Datasheet,我被搞糊涂了,到底是谁家的呀?

网友A:
有些常用的ic型号,很多厂家都有生产的,性能可能会略有差异

网友B:
像楼上说的有可能是真的,最好是在官网看看手册内容呗

网友C:
TDA系列是荷兰菲力浦的一个模拟芯片系列。不过好多型号很多厂家在生产,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常用的ic型号,很多厂家都有生产的,性能可能会略有差异

谢谢啦,我查了一下知道了。TDA一开始是飞利浦的,后来NXP从飞利浦独立了出来,变成NXP的产品。不知怎么的ST也有这个系列的,而且ST的好像更出名。

网友D:
就像LM358,多少厂家在生产,但是名字都一样

网友E:
不要疑惑, 现在有很多型号的芯片, 有多家公司提供. 性能基本一样.

如果查 LM7805, 厂家会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