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8-08-18):
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电路分析

仪表放大器与运算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具有差分输入和相对参考端单端输出的闭环增益单元。大多数情况下,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阻抗平衡并且阻值很高,典型值≥109 Ω。其输入偏置电流也应很低,典型值为 1 nA50 nA。与运算放大器一样,其输出阻抗很低,
在低频段通常仅有几毫欧()。运算放大器的闭环增益是由其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连接的外部电阻决定。与放大器不同的是,仪表放大器使用一个内部反馈电阻网络,它与其信号输入端隔离 。对仪表放大器的两个差分输入端施加输入信号,其增益既可由内部预置,也可由用户通过引脚连接一个内部或者外部增益电阻器设置,该增益电阻器也与信号输入端隔离。

    专用的仪表放大器价格通常比较贵,于是我们就想能否用普通的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答案是肯定的。使用三个普通运放就可以组成一个仪用放大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输出电压表达式如图中所示。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上述表达式是如何导出的? 为何上述电路可以实现仪表放大器?下面我们就将探讨这些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如下我们很熟悉的差分电路:

      如果R1 R3R2 R4,则VOUT = (VIN2—VIN1)(R2/R1)
     这一电路提供了仪表放大器功能,即放大差分信号的同时抑制共模信号,但它也有些缺陷。首先,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阻抗相当低而且不相等。在这一例子中VIN1反相输入阻抗等于 100 kΩ,而VIN2同相输入阻抗等于反相输入阻抗的两倍,即200 kΩ。因此,当电压施加到一个输入端而另一端接地时,差分电流将会根据输入端接收的施加电压而流入。(这种源阻抗的不平衡会降低电路的CMRR。)

       另外,这一电路要求电阻对R1 /R2R3 /R4的比值匹配得非常精密,否则,每个输入端的增益会有差异,直接影响共模抑制。例如,当增益等于 1 时,所有电阻值必须相等,在这些电阻器中只要有一只电 阻 值 有 0.1% 失 配 , 其CMR便 下 降 到 66 dB2000:1)。同样,如果源阻抗有 100 Ω的不平衡将使CMR下降 6 dB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都加上电压跟随器以提高输入阻抗。如下图所示:

           以上前置的两个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我们现在改为同相放大器,电路如下所示:

  输出电压表达式如上图所示。上图所示的电路增加增益(A1 A2)时,它对差分信号增加相同的增益,也对共模信号增加相同的增益。也就是说,上述电路相对于原电路共模抑制比并没有增加。

    下面,要开始最巧妙的变化了!看电路:

        这种标准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电路是对带缓冲减法器电路巧妙的改进。像前面的电路一样,上图中A1 A2 运算放大器缓冲输入电压。然而,在这种结构中,单个增益电阻器RG连接在两个输入缓冲器的求和点之间,取代了带缓冲减法器电路的R6R7。由于每个放大器求和点的电压等于施加在各自正输入端的电压,因此,整个差分输入电压现在都呈现在RG两端。因为输入电压经过放大后(在A1 A2的输出端)的差分电压呈现在R5RGR6这三只电阻上,所以差分增益可以通过仅改变RG进行调整。
      这种连接有另外一个优点:一旦这个减法器电路的增益用比率匹配的电阻器设定后,在改变增益时不再对电阻匹配有任何要求。如果R5 R6R1R3R2 R4,则VOUT = (VIN2VIN1)(12R5/RG)(R2/R1)由于RG两端的电压等于VIN,所以流过RG的电流等于VIN/RG,因此输入信号将通过A1 A2 获得增益并得到放大。然而须注意的是对加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在RG两端具有相同的电位,从而不会在RG上产生电流。由于没有电流流过RG(也就无电流流过R5R6),放大器A1 A2 将作为单位增益跟随器而工作。因此,共模信号将以单位增益通过输入缓冲器,而差分电压将按〔1+(2 RF/RG)〕的增益系数被放大。这也就意味着该电路的共模抑制比相比与原来的差分电路增大了〔1+(2 RF/RG)〕倍!
在理论上表明,用户可以得到所要求的前端增益(由RG来决定),而不增加共模增益和误差,即差分信号将按增益成比例增加,而共模误差则不然,所以比率〔增益(差分输入电压)/(共模误差电压)〕将增大。因此CMR理论上直接与增益成比例增加,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
          最后,由于结构上的对称性,输入放大器的共模误差,如果它们跟踪,将被输出级的减法器消除。这包括诸如共模抑制随频率变换的误差。上述这些特性便是这种三运放结构得到广泛应用的解释。
    到这里,我们导出了这个经典电路的;来龙去脉: 差分放大器-->前置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变为同相放大器-->三运放组成的仪用放大器。

网友A(点评):
共模输入,只破坏 同相放大 的反馈,跟随器模式的反馈不受影响。

网友A(点评):
共模输入 5V ,①⑦也输出共模 5V ,只是不放大,不是真抑制。

楼主: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阻抗平衡并且阻值很高,典型值≥109 Ω。其输入偏置电流也应很低,典型值为 1 nA至 50 nA。

网友C:
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网友C:
这两放大器的分析的很详细的,参照设计的了

网友A(2021-06-14):
在 图2_3  中,R5和R6 是A1 的反馈链,R7与R8 是A2 的反馈链,
但在 图2_4  中,若 ①⑦ 等电位,则 R5RgR6 无法起 同相放大器应有的那种  反馈作用,A1及A2 只能成为 跟随器。

网友A:
运放放大器 单电源供电,
放大器,是 同相放大 拓扑,但静态时反馈链被电容切断,成了跟随器!
在 图2_4  中,A1A2 的反馈链变成共用而且浮地,当  端子①⑦  电位齐平,A1与A2 都成了 跟随器,①⑦差动时,A1与A2  都成了 同相放大器。

网友A:
跟随器 与 同相放大器,是同类,
单电源放大器,是 动态跟静态 的分别,
三运放放大器,是 差模跟共模 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