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示波器可以做什么,模拟示波器原理解析

楼主(2018-08-18):
模拟示波器可以做什么,模拟示波器原理解析

什么是模拟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采用的是模拟电路(示波管,其基础是电子枪)电子枪向屏幕发射电子,发射的电子经聚焦形成电子束,并打到屏幕上,屏幕的内表面涂有荧光物质,这样电子束打中的点就会发出光来。工作方式是直接测量信号电压,并且通过从左到右穿过示波器屏幕的电子束在垂直方向描绘电压。

模拟示波器特点

模拟示波器天生具备概率显示的特点,由于荧光屏的余辉暂留,不同概率出现的波形事件会以不同亮度出现在屏幕上,但由于波形的再现过程无法停止,某些偶然出现的单次事件因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而无法显示。概率显示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比如某个波形上一个不是每次都出现的毛刺,如果用DSO,则这个毛刺的显示会不停的抖动,如果你暂停显示,则可能没有毛刺,也可能有毛刺,你无法判断毛刺出现的概率,如果用ART,则这个毛刺的出现概率会以不同亮度显示,因为这个特性,目前在开关电源开发领域,模拟示波器以其低廉的价格被广泛使用。

模拟示波器原理

模拟式示波器的核心部件是阴极射线示波管,电子枪发射出电子束,经过Y偏转板和X偏转板后电子束射向荧光屏。装置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阴极射线示波管

(1)当把待测试信号施加到Y偏转板,而X轴偏转板不加电压时,在荧光屏的最左侧纵坐标上就会打出一个亮点,且电压越大亮点位置越高。

(2)当把锯齿波信号施加到X偏转板,而在Y偏转板不加电压时,随着锯齿波电压的升高,光点从屏幕最左边均匀移动到屏幕最右边。当锯齿波从零开始后,又迅速从最左边重复移动。

故对于模拟示波器,Y偏转板上应施加待测信号,X偏转板上应施加锯齿波信号(扫描信号)。但仅靠上述描述,还不足以将信号波形稳定的显示在示波器屏幕上。当X轴偏转板锯齿波自动触发时,由于触发位置的不确定,使得观察者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好像是在滚动,且有多条波形重叠。

图2 自动触发下引起的波形滚动

为解决这个问题,引出触发概念。即满足何种触发条件下打开X偏转板上的锯齿波的问题?模拟示波器上存在触发电平旋钮(level),并能够选择上升/下降沿(slope)触发。当确定一个直流触发电压并选择上升沿触发时,示波器荧光屏上的图形如图3所示。

图3 触发电平对波形显示的影响

从图3中也能看出X轴锯齿波周期决定了横轴时基的大小。当锯齿波周期越长(三角部分宽度越宽),则时基(time/div,横轴每格代表的时间)越大,显示屏上显示的波形周期数越多。

楼主:
模拟示波器可以做什么,模拟示波器原理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