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能仿真但是无法实际工作

楼主(2018-08-18):
C:\Users\fhl\Desktop\无标题.png仿真正常,实际电路 不正常。在A点0v的时候B点-0.5v,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1.  C8,C9减小为1nF;
2.  R29+R30 减小为 150K。

网友B:
从原理图看不应该。
PCB帖出来看看?

网友B:
怀疑是低级错误,弄错了运放的管脚

网友C:
这个电路确定仿真正常吗?
C 点那边的电路就不能工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确定仿真正常吗?
C 点那边的电路就不能工作哦

https://wenku.baidu.com/view/e437604b767f5acfa1c7cd22.html   我是按着这个说明接的,仿真确实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