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rstr函数

楼主(2018-08-18):
函数原型:extern char *strstr(char *haystack, char *needle)
参数说明:haystack为一个源字符串的指针,needle为一个目的字符串的指针。
所在库名:#include <string.h>
函数功能:从字符串haystack中寻找needle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但是该函数不比较结束符NULL。
返回说明:返回指向第一次出现needle位置的指针,如果没找到则返回NULL。
其它说明:暂时无。
实例: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haystack="Hello,I am sky2098,I liking programing!";
    char *needle="gram";
    char *temp;

    temp=strstr(haystack,needle);
    if(temp!=NULL)
    {
        printf("%s ",temp);
    }
    else
    {
        printf("Can not find [ %s ] from [ %s] ! ",needle,haystack);
    }
    return 0;
}

在VC++ 6.0编译运行: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从源字符串中查找到要匹配的字符串,例如查找gramk会提示:
Can not find [ gramk ] from [ Hello,I am sky2098,I liking programing!] !

网友A:
这应该属于字符串查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