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转)关于USART接收中断的BUG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18):
问题描述:
在使用USART做串口通讯时,我只把接收中断打开,并设置抢占优先级为最低一个级别,而接收中断上一个优先级处理事情比较多,可能占用了2ms时间。当我使用9600波特率往下位机发送数据,速度非常快,就是一直按回车发!问题就出来,不到1分钟时间,通讯没有反应了。USART配置代码如下:

[c] view plain copy

  • <pre name="code" class="cpp">void uart_config(void)
  •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_GetBaud(BaudRat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onfigure USART1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Enabl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Enable the USART1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分析问题:

1.为什么没有通讯了?
通过仿真器仿真,发现程序一直进入接收中断中,由于我没有使用中断发送,于是程序就死在了接收中断,也就没有数据发送到电脑上来。接收中断代码如下:

[c] view plain copy

  • void UART_Receive(void)
  •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bRecieveOK)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MoudBusExpir == 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cRcePtr = 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MoudBusExpir = 20;//50ms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els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MoudBusExpir = 2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pre name="code" class="c">}

2.为什么会一直跑到接收中断?断点之后发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RESET的,也就是说没有数据接收到也进了中断,而且在USART配置中我也只打开了接收中断!没有数据送过来应该是不可能进入中断的!3.响应了什么中断?我想通过函数(USART_GetITStatus()把所有中断状态都读出来,但失败了,USART_IT_XXX所有中断状态都是RESET!也就是说没有中断也进入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来了!?4.找资料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P541发现如下说明:

也就是说只要接收中断打开,即RXNEIE设置为1,那么ORE中断也自动打开了。

可是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找到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函数,发现只有当USART_IT_ERR中断使能时,才能读到ORE中断。在这里要指出这个BUG:产生ORE中断了,但使用USART_GetITStatus()函数却无法读到这个中断被SET起来!5.把ORE中断标志位清除既然找到了是什么中断,那么把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清除,就应该可以了吧?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ORE);但是,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清除之后,马上读ORE中断状态,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RESET.程序仍然跑死在接收中断。再使用另一个函数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SET,原来ORE标志位还没有清除。6.问题解决为什么清除不掉?头疼了,再找找资料,有发现,在P523页如下图:接收中断程序改为:

[c++] view plain copy

  • void UART_Receive(void)
  •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 RESET)//注意!不能使用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来判断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正在处理上一条通讯,接收到数据不处理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bRecieveOK)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return;//processing receive data,don't receive agai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if(MoudBusExpir == 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cRcePtr = 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MoudBusExpir = 20;//50ms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els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MoudBusExpir = 20;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cRS485Buff[ucRcePt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
  • <pre name="code" class="c">}

总结:

注意问题:1.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了接收中断,那么ORE中断也同时被开启了。
2.ORE中断只能使用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ORE) 读到(没有使能USART_IT_ERR中断时)
BUG建议:1.在STM32库中,能不能修改USART_GetITStatus()函数对USART_IT_ORE中断的处理?也就是我只要打开了接收中断,那么有ORE中断时,我也能使用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ORE)读到.
其它:在找资料的同时,发现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2009年12月第10版)中文翻译P538有错误,如下图:

英文P696如下图:

网友A:
受教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