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GPIO没有开漏输出模式?

楼主(2018-08-18):
我在规格书中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赛元单片机的GPIO有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A:
确实没有,只有三种:强推挽输出、上拉输入和高阻输入。不过我觉得一般这样也够用了,你打算做什么功能,需要 开漏输出?

网友B:
开漏模式,可以通过IO模式切换来实现,即作输出时设置为输出模式,作输入时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

网友C:
我瞅了瞅 貌似没看到

网友D:
开漏输入就是高阻抗输入

网友E:
上拉输入和高阻输入有什么区别,输入一般不都是高阻输入么?

上拉输入可以省一个输入上拉电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