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原理及性能详解

楼主(2018-08-18):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原理及性能详解

超再生接收模块的体积:30x13x8毫米 模块的中间两个引脚都是信号输出,连通的。

这是超再生接收模块的等效电路图

主要技术指标:

1。通讯方式:调幅AM

2。工作频率:315MHZ

3。频率稳定度:±200KHZ

4。接收灵敏度:-106DBM

5。静态电流:≤5MA

6。工作电流:≤5MA

7。工作电压:DC 5V

8。输出方式:TTL电平

接收模块的工作电压为5伏,静态电流4毫安,它为超再生接收电路,接收灵敏度为-105dbm,接收天线最好为25~30厘米的导线,最好能竖立起来。接收模块本身不带解码集成电路,因此接收电路仅是一种组件,只有应用在具体电路中进行二次开发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设计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和各种解码电路或者单片机配合,设计电路灵活方便。

这种电路的优点在于:

1.天线输入端有选频电路,而不依赖1/4波长天线的选频作用,控制距离较近时可以剪短甚至去掉外接天线

2.输出端的波形相对比较干净,干扰信号为短暂的针状脉冲,所以抗干扰能力较强。

3模块自身辐射极小,加上电路模块背面网状接地铜箔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自身振荡的泄漏和外界干扰信号的侵入。

4.采用带骨架的铜芯电感将频率调整到315M后封固,这与采用可调电容调整接收频率的电路相比,温度、湿度稳定性及抗机械振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可调电容调整精度较低,只有3/4圈的调整范围,而可调电感可以做到多圈调整。可调电容调整完毕后无法封固,因为无论导体还是绝缘体,各种介质的靠近或侵入都会使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接收频率。另外未经封固的可调电容在受到振动时定片和动片之间发生位移;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会使定片和动片间距离改变;湿度变化因介质变化改变容量;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还会因定片和动片的氧化改变容量,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接收频率的稳定性,而采用可调电感就可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电感可以在调整完毕后进行封固,绝缘体封固剂不会使电感量发生变化。

无线数传模块开发注意事项:

模块必须通过信号调制才能正常工作。普通的固定码编码器,如PT2262/2272,只要它是直接连接的,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编码芯片,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它具有很好的传输距离。该模块的输出引脚通过一个上拉39 K电阻内部连接到+5V,并且需要考虑解码设备的输入阻抗。

楼主: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原理及性能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原理及性能详解

这个资料我学习下的

网友B:
楼主分享的原理图的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C:
电路模块背面网状接地铜箔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自身振荡的泄漏和外界干扰信号的侵入。

网友C:
可调电容调整完毕后无法封固,因为无论导体还是绝缘体,各种介质的靠近或侵入都会使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接收频率。

网友D:
原理在哪里呀?一直对这个电路的数学模型原理纠结,好像没有人说得清楚
自己揣摩的,L2电感提供直流回路,同时提供高频输入到E极的通路,因为在高频时成容性,也是组成电容三点振荡的必备原件,振荡器相当于一个模拟的乘法器,低频的数据很容易通过L2,L2电感最屌的,身兼多职,后面的RC滤波,再送358整形,好像只有这样解释得通,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