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BT136 光耦输入端接地或者悬空无法完全关闭可控硅

楼主(2018-08-18):
MOC3061+BT136  光耦输入端接地或者悬空无法完全关闭可控硅。高电平正常,低电平时交流端仍可测得几十v的输出,接灯泡就是周期性闪烁。
如图所示电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通过吸收元件的电流吧

网友B:
这线路能正常?哦,也许吧,反正BT136肯定是不会工作的,等于没接,但是3061内部的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过负载。
除非芯片是西贝货,否则,3061加0电压,内部双向可控硅是不会导通的,你可以测量到输出电压,可以试试看把3061拿掉,BT136就直接看作不存在吧。如果还是可以量到同样电压,无疑电阻和电容提供了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路能正常?哦,也许吧,反正BT136肯定是不会工作的,等于没接,但是3061内部的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过 ...

喔不好意思,是这样的
多画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