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QUARTUS 13.1状态机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8-08-18):
我在设置里面选了one-hot码,但是为什么在状态机视图中查看的编码是这样的,有一列都是1,不应该是每个状态只有一位是1。另外,设置里面的用户自定义编码要怎么定义,我在程序里如果写了type state那么这个类型是没办法赋值的啊,如果直接用constant定义状态,那么编译器有不能把这部分代码编译成状态机,图里面注释掉的就是用constant定义的状态。求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