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温度调节装置用户接口参考设计

楼主(2018-08-18):
描述
TIDM-CAPTIVATE-THERMOSTAT-UI 是低功耗、基于电容式触摸的恒温器用户界面参考设计。它具有板载 MSP430TM MCU CapTIvate™ 技术,该技术提供强大的电容触摸测量,功耗低、响应时间短且防噪性能得到提升。此设计支持多种运行模式,包括电池供电模式和线路供电模式。电池供电模式以不到 50µA 的平均耗电量运行,在使用一般 AAA 电池时电池寿命可达到两年。 线路供电模式已优化,可实现在商业产品级别防噪。此设计具有八个按钮来支持瞬时和维持的开关实施。每个按钮都伴有 LED 灯,其可以用于指示触摸或开关状态。

特性
• MSP430 CapTIvate™ MCU 用于电容式触摸感应
• CapTIvate™ 设计中心支持对主机 PC 的响应时间、灵敏性和其他参数的实时定制
• 多种运行模式,包括可提升电池寿命的电池供电模式和提升防噪的线路供电模式
• 电池供电模式中平均电流不到 50µA,在使用一般 AAA 电池时电池寿命可达到两年
• 线路供电模式中在商业产品级别实施防噪(IEC 61000-4-6 A 类 @ 3 Vrms)
• 互电容技术支持仅有 MCU 6 个引脚的 8 个按钮
• 维持状态和瞬时电容开关实施
• 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 (FRAM) 支持在掉电时保存按钮状态和配置

楼主:
设计文件:

Capacitive Touch Thermostat User Interface Schematic.pdf (141.5 KB)

Capacitive Touch Thermostat User Interface BOM.pdf (160.35 KB)

Capacitive Touch Thermostat User Interface PCB.pdf (1.11 MB)

Capacitive Touch Thermostat User Interface CAD Files.zip (370.52 KB)

Capacitive Touch Thermostat User Interface Gerber.zip (112.39 KB)

网友A:
TIDM-CAPTIVATE-THERMOSTAT-UI 是低功耗、基于电容式触摸的恒温器用户界面参考设计。

网友B:
电池供电模式以不到 50µA 的平均耗电量运行,在使用一般 AAA 电池时电池寿命可达到两年。这得是低功耗设计的

网友B:
这些资料的参考下的先

网友C:
多种运行模式,包括可提升电池寿命的电池供电模式和提升防噪的线路供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