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 FRAM 微控制器实现的温度调节装置

楼主(2018-08-18):
描述
该参考设计采用 MSP430FR4133 MCU,适用于具有 RS-485 远程控制功能的电池供电恒温器。该设计可提供精确的温度测量,具有 3.4 英寸 LCD,并可通过超低功耗运行来延长电池寿命。

特性
  • 0°C - 35°C 温度测量,分辨率为 0.1°C
  • 超低功耗:1.8uA 待机电流
  • 可使用电容触摸按钮
  • 用于添加连接的 20 引脚 BoosterPack™ 模块接头
  • 用于 RS-485 远程控制的 GUI

楼主:
采用 MSP430FR4xx

楼主:
设计文件: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Schematic.pdf (48.12 KB)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Layer Plots (PCBs).pdf (155.84 KB)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Bill of Materials (BOM).pdf (60.07 KB)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Gerber Files.zip (3.42 MB)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Assembly Drawings.zip (128.84 KB)

Thermostat Implementation with FRAM Microcontroller CAD Files.zip (2.74 MB)

网友A:
谢谢分享的了,收下这些参考的了

网友B:
不管怎么说,这些资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