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三角波周期计算

楼主(2018-08-19):
如下图,VCC = 5 V ,   Vref = 2.5V  , 三角波发生器的周期多少,哪位朋友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我说下我计算的,比较器的4.6 - 0.4 = 4.2V 迟滞电压窗口
比较器输入高于4.6输出由低转高5V, 低于0.4输出由高转低 0V

积分电路:
2.5 + (2.5 - Vi ) * t  / 6* 10^(-6)  = Vo

这里Vi 指积分输入电压,输出指积分器输出,即三角波输出电压
是积分的区间;
当输入是5V, 高电平持续时间ton = 5.04us ,  Vo降到0.4 ,同理低电平
持续时间也是5.04us ,  那么这个周期是10.08us ,而实际是 2us周期,
这个计算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的比较器翻转阈值算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比较器翻转阈值算错了。。。。。。吧?

比较器的迟滞电压的对的,这个跟资料上吻合的
以2.5V为中心,+-偏2.1V ,   三角波输出是最高4.6V,最低0.4V,当然我是电阻粗略的计算结果,
后面的周期计算不知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较器的迟滞电压的对的,这个跟资料上吻合的
以2.5V为中心,+-偏2.1V ,   三角波输出是最高4.6V,最低0.4 ...

上面是式子中 10^-6 有误 ,应该是10^ -7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 1us
比资料上的2us 还是不对

网友A:
好吧你的比较器阈值大概没问题,但周期计算好像有问题。
半个周期电压变化=5V*8.45/10 = 4.225V
积分电流=2.5V/5.9K = 0.42373mA
那么半个周期 t = C*ΔU/I = 100pF * 4.225V / 0.42373mA = 0.997uS
三角波周期确实是2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式子中 10^-6 有误 ,应该是10^ -7
这样计算的结果是 1us
比资料上的2us 还是不对 ...

你这1微秒是半个周期,就是TON或TOFF时间,加起来是2微秒,对的。

网友A:
你那公式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的比较器阈值大概没问题,但周期计算好像有问题。
半个周期电压变化=5V*8.45/10 = 4.225V
积分电流=2 ...

你这个结果确实是对的
但我通过积分怎么不对?
当输入电压变为5V时,2.5  - 2.5 * ∆t  / 5.9 * 10^(-7)  = Vo(t), t是积分区间,从4.6V到0.4V的时间,当Vo(t) = 0.4V 时, t = 0.5us
这样算的周期是 1uS

下面的公式,V(t)  就是积分器输出 V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公式我没看懂。。。。

t = C*ΔU/I = 100pF * 4.225V / 0.42373mA = 0.997uS
这个公式是对的,上面的积分电流不是

C * d ( 2.5 - Vo(t)) / dt  =  ( Vi(t) - 2.5 ) / R.7

不知道为什么是 : 积分电流=2.5V/5.9K = 0.42373m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微秒是半个周期,就是TON或TOFF时间,加起来是2微秒,对的。

1us 已经是乘以2 了,我那样计算半个周期是 0.5us

楼主:
引用 楼主:
t = C*ΔU/I = 100pF * 4.225V / 0.42373mA = 0.997uS
这个公式是对的,上面的积分电流不是

你这个公式计算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果确实是对的
但我通过积分怎么不对?
当输入电压变为5V时,2.5  - 2.5 * ∆t  / 5.9 * 10^( ...

这个问题终于搞明白了,
在输出0到5V跳变时,我把积分式子中输入电压Vi 直接带入了 5 V , 0V
而实际积分器上电容是保持原来的电压
函数不连续这个时候加上面原来电容保存的电荷
那么就是
4.6  - 2.5 * ∆t  / 5.9 * 10^(-7)  =  0.4
∆t = 0.99us
周期是 0.99 * 2 ,这才是对的

以上公式是这样来的 :  C * d ( 2.5 + 2.1 - Vo(t)) / dt  =  ( Vi(t) - 2.5 ) / R7 , 当积分器输出4.6V时,电容上有2.1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 = C*ΔU/I = 100pF * 4.225V / 0.42373mA = 0.997uS
这个公式是对的,上面的积分电流不是

R7左边电压要么是5V要么是0,右边是2.5V,所以电流一定是=2.5V/R7。。。。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左边电压要么是5V要么是0,右边是2.5V,所以电流一定是=2.5V/R7。。。。

你说的是对,你这公式没有问题
你这个公式是利用电容的储能公式变换的,不需要注意电容的初始状态
这个应该还可以用原件s域模型求解

网友B:
相关的计算和设计供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