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有10位数AD能驱动128*64LCD的单片机

楼主(2018-08-19):
如题,主频16M,ROM16K,RAM不少于2K,另外还需要一个8位或者10位的DA,封装小,价格低,供货稳定的就OK。

网友A:
看看PIC的芯片。

网友B:
8位51核的好象有个 P89LPC932 同时有 ADC, DAC,不知道 Philips 是否还在生产销售,估计是被抛弃了。目前市场上集成ADC,DAC的主要是M0核的多,成本比较高。8位机中极少见
楼主说的LCD如果是玻璃,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如果是模块,单片机只需要 IO 接口,不必专门提出来。

网友C:
用中颖的吧,带DAC的,供货肯定稳定。Q 75231858

网友D:
东软(原海尔)HR7P169B,了解一下634877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