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A8K 的三个电压

楼主(2018-08-19):
stc8a 有三个输入电压,mcu 电源,adc电源,adc参考电压
如果给mcu供电压3.3V,而adc电压和adc参考电压都是5V,那么mcu电源引脚就会变成4.6V
为什么会这样,三个电压必须相同吗

网友A:
电源的高低是有要求的,关系如下所示。
MCU电源 >= ADC电源 >= ADC参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高低是有要求的,关系如下所示。
MCU电源 >= ADC电源 >= ADC参考电源

这个stc的手册里有吗,没有找到

网友A:
这方面应该是相通的,给你个其它家的手册,供参考。

网友B:
AVCC比VCC不要低于0.1V,不要高于VCC。AVref在2V~AVC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