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JFET偏置电路

楼主(2018-08-19):
“21学堂”的“剖析《模拟电路》”中给出了负载线论述和BJT和FET的简要说明,下面就JFET的偏置给几个图看看。

楼主:
一)固定偏置

若信号源内阻非零,如何变化?

楼主:
固定偏置

楼主:
二)自偏置

如何确定输出?

楼主:
三)分压偏置

楼主:
分压偏置

网友A:
找到管子的最大工作电流,设计该值的一半为静态工作电流,就可以实现最大动态范围。
以常见的MMBFJ113为例,参考Common Drain-Source,定工作电流为8mA(max)/2=4mA。
确定VGS=0.8V,则电阻Rs=0.8V/4mA=200欧姆,Cs根据截至频率确定,然后一个M欧级别的电阻连接G极和地。假定VCC=5V,则负载电阻RD=(5-0.8)/2/4mA=510Ω,一切OK。用得着这么复杂嘛?

网友B:
天下**一大抄 ,看你会抄不会抄,抄来抄去都差不多。

当某个模电知识发展到这种地步,意味着要被写进模电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