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C3842的boost电路问题(新人小白求指点!)

楼主(2018-08-19):
使用UC3842做的boost电路,Vin=20v,Vout=35v,要求Iout=2A,空载时电压稳定,但接负载时电压会下降,特别是负载下降到10欧左右时,电压下降的特别厉害,一下子从30多伏下降到22伏左右,这是为什么?(这里负载用的是0~30欧滑动变阻器)求大佬指点。。。

1、负载10欧姆 与你设定的额定电流2A比,输出过载了,输出的能量是固定的,你的电流大了 肯定会牺牲电压来补偿。 2、即使不过载,按照你的描述,还是要调节下你的反馈回路的元件参数值
......限流了 说明你的电路的保护功能起作用了

网友A:
负载10欧,Iout=2A,你的Boost电路输出电压还要30多伏特?欧姆定律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10欧,Iout=2A,你的Boost电路输出电压还要30多伏特?欧姆定律不要了?

但是电流也经历了一个突变,从开始的一直上升到后来的下降,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时电压不变,电流继续增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流也经历了一个突变,从开始的一直上升到后来的下降,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时电压不变 ...

“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时电压不变,电流继续增大啊”

一、“时电压不变”疑为“是电压不变”之误。
二、如果“时电压不变”是“是电压不变”之误,那么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请把Boost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再说“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时电压不变,电流继续增大啊”

一、“时电压不变”疑为“是电压不变”之误。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在负载电阻阻值降到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突变,在这个突变前随着阻值减小输出电压也会减小,但是并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在负载电阻阻值降到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突 ...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在负载电阻阻值降到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突变,在这个突变前随着阻值减小输出电压也会减小,但是并不明显

请把Boost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在负载电阻阻值降到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突变,在这个突变前随着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UC3842之类的,应该有限流保护的。
只要限流值合适,电感、NMOS、整流二极管功率足够,滤波电容足够,就没有问题。
当然,电源输入功率也应该足够。

UC3842是逐个脉冲检测电流的,每个PWM脉冲都检测MOS管源极电流,源极电流达到一定值即关断MOS管。楼主显然对这种逐个脉冲检测并不知情。

网友A:
UC3842是逐个脉冲检测电流的,每个PWM脉冲都检测MOS管源极电流,源极电流达到一定值即关断MOS管。楼主显然对这种逐个脉冲检测并不知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3842之类的,应该有限流保护的。
只要限流值合适,电感、NMOS、整流二极管功率足够,滤波电容足够,就没 ...

谢谢,我大致知道了,应该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的原因

网友C:
3842系列的输出MOS管源极电阻,是一个逐周限流电阻,典型正常工作条件下,常用作恒功率控制电阻,在未进入恒功率范围时候,输出将保持稳定,进入恒功率范围,输出功率而不是电压将被限制在一个基本恒定值。
很明显,你调整负载电阻进入了由该电阻限制的恒功率状态。它只按照输出功率来设定你的输出电压,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2是逐个脉冲检测电流的,每个PWM脉冲都检测MOS管源极电流,源极电流达到一定值即关断MOS管。楼主显 ...

不好意思,第一次进行此类实验,很多地方了解的不够透彻,芯片原理也没完全搞清楚,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系列的输出MOS管源极电阻,是一个逐周限流电阻,典型正常工作条件下,常用作恒功率控制电阻,在未进 ...

嗯嗯,谢谢解惑

网友D:
这个计算一下,都大于额定电流了,电压肯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