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D

楼主(2018-08-19):
a/d, ADC, dc, AD
请问一下在A/D采集时设置ADC_CONTR=0X8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DC_CONTR,应该是STC的单片机吧,ADC_CONTR是ADC控制寄存器。
应该0x88的意思是,选择第四通道,打开ADC的电源,我这是STC8的手册上的,具体要看你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_CONTR,应该是STC的单片机吧,ADC_CONTR是ADC控制寄存器。
应该0x88的意思是,选择第四通道,打开ADC的 ...

这是STC12系列的,你请问一下,初始化还不用设置A/D速度控制位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STC12系列的,你请问一下,初始化还不用设置A/D速度控制位嘛

看官方的例程即可,这个默认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的例程即可,这个默认也可以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