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三观的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2018-08-19):
好不容易周末能休息一下了,想要快乐,根据“快乐要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原则,得打击打击教科书背诵的比较熟练的同志!

模电书上介绍正弦波振荡器,会先讲巴克豪森判据,根据AF推导振荡条件。这些内容网上到处都是,略!

问题=根据巴克豪森判据,不要计算先,估计下下图中的增益K,K<1能否振荡?
然后理论推导,来证明你的猜想!

楼主:
提醒=
大约在5年前,本人在这个板块发过一个帖子,问无源RC电路的电压增益能否>1,并且给出了仿真实例。

如果那个帖子看了,这个帖子就简单了。否则你会迷惑感觉不可能。

楼主:
我看论坛有人收集资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百度里输入关键字,例如XXX,然后把搜集到的PDF**打个包,美其名曰XXX专辑!!

如此收集资料,80%的概率收集到垃圾资料,很多资料内容甚至是错误的。经常逛论坛的知道,有人把论坛上帖子转成PDF或word,然后上传成360或百度文档,赚积分,这样的资料哪来的可靠性可言?

楼主:
教科书上说=正弦波振荡器增益要大于某临界值,例如相移振荡器是增益大于29,才能起振,增益越大,极点学网RHP跑,越容易快速起振。

把这个说法往顶楼那个正弦波振荡器身上套还行???

答案是不行,K略微大点电路就不能振荡了。

楼主:
如下图所示,倘若把运放+-端互换,其他不变,两种情况下的“振荡频率”相同,即在虚轴上有相同的共轭极点对。也就是说,使用教科书上推导方法,两电路频域中相同!

所以按教材套路,无发解释两者之不同。

楼主:
king5555        + 1        直覌的看一楼电路K小于1是无法振荡,

根据教科书上的套路,可求k的临界值是29/30,如果取等R等C,振荡频率是根6倍RC分之一。

但是本科教材无法解释K=1为何反而无法振荡。

网友A(2018-12-22):
引用 楼主:
提醒=
大约在5年前,本人在这个板块发过一个帖子,问无源RC电路的电压增益能否>1,并且给出了仿真实例。
...

如果是 一阶 的,即使用上 非线性电阻 也不行吧?!
一阻一容的串联或並联,电容只得一个,电阻,即使是负阻元件也不会产生能量,单纯的充放电,以恒压源供电的话,能有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醒=
大约在5年前,本人在这个板块发过一个帖子,问无源RC电路的电压增益能否>1,并且给出了仿真实例。
...

倍压整流不算增益吧,输出都已非讯号原貌了,
多阶(无源)的,也许可以,电容有N个,电路内部有交流通道,电阻,愈往末端的,阻值愈高(使电容电压可在末级叠加积累),这样,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高些没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