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第二届设计大赛】+国产派+30行代码实现的股票行情显示

楼主(2018-08-19):
硬件 国产派,全志cpu,65元 ,系统树莓派

显示hdmi 接口直接接显示器,网络,有线口或者wifi接口,板上自带。

软件scratch + python

scratch 不仅仅是儿童编程的工具,利用传感器接口也可以接硬件,实现完全不会软件的电子工程师的编程梦。配合python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功能,这里是用传感器的socket接口和python通讯,python负责获得股票大盘数据。
以下是scratch 编码,点点鼠标,拉拉控件就完成了
注意scratch 版本是1.4 ,最新的2.0 反而不支持传感器接口。树莓派自带的版本就是1.4,省了很多事情。

python 代码,唯一需要编码的地方,不到30行就实现了。scratch 和requests库可以直接用pip安装。大盘数据是从sinaapi接口获取的,可以自由改成个股或者外盘数据。

#coding=utf-8

import scratch
import requests
import time
import sys
import random
reload(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try:
      s = scratch.Scratch()
except scratch.Error:
      print "Scratch is  not opened or remote sensor connections aren't enabled"

base = 2669
while True:
      r=requests.get('http://hq.sinajs.cn/list=s_sh000001')
      val = int(r.text.split(',')[1].split('.')[0])
      posy = val-base
      s.sensorupdate({'posy' : posy})
      s.sensorupdate({'indexs' : val})
      time.sleep(1)

网友A:
很不错!不过还没看明白:
传感器的socket接口?
python跑在PC上吗?

楼主:
python 也是跑在国产树莓派上的

网友B:
没看明白   详细描述一下吧

网友C:
图片和视频什么的,可以多发些,过程有些简单了,今天发的都算数哦~

网友D:
说的太笼统了,具体是怎么实现,这硬件看着也是那个派啊,刷的树莓派的系统,上位机用python做得,

网友E:
非常不错,很佩服,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F:
mark,看看楼主还会不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