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主备电源充电器控制电路切换时设备重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20):
C3=0.1uf  R5=10K  你算算时间常数:需要0.5mS,栅极才达到4.7V,这就是你C点切换时候,跌落一个大缺口的原因。像这种静态直流控制的线路,栅极本身就是电容性的,完全不需要这个C3,这样,速度响应就快多了,如果还不够(栅极也需要充电),把R5换小,比如1K,反正不消耗功率,其实直接连接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0.1uf  R5=10K  你算算时间常数:需要0.5mS,栅极才达到4.7V,这就是你C点切换时候,跌落一个大缺口的原 ...

对了,这里忘说了,C3这个电容已经拆掉后,整个电路空载时波形没出现跌落,把负载设备加上后才出现了跌落。
根据波形,去掉18V瞬间,三极管和MOS管都操作成功了,切换到12V供电,但是怎么造成的这个跌落?有点摸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0.1uf  R5=10K  你算算时间常数:需要0.5mS,栅极才达到4.7V,这就是你C点切换时候,跌落一个大缺口的原 ...

你说的直接连接是说的R4、R9对MOS管G极的限流电阻100R吧,这里R3、R5分压电阻用的10K,但是我看C点的波形,应该是MOS管及时响应了吧?
要不然MOS管跌落前怎么会有一段12V的波形,然后才跌落的,说明是先导通了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直接连接是说的R4、R9对MOS管G极的限流电阻100R吧,这里R3、R5分压电阻用的10K,但是我看C点的波形 ...

你测量一下MOS管栅极,就知道什么情况了,看你电压跌落时间,和我算的时间基本上吻合,说的就是串联的栅极电阻10K和另外你加的栅极并联电容100n